FUN2.2G11S

楼主(2010-07-21):
这台富士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Er1按复位键无效。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将参数初始化试试,换一个操作面板试试,停电,将CPU主板控制电缆重新插一下试试。代换主板试验。

楼主:
谢谢 修好了已经用了几天了故障没有再显。

网友B(2023-08-03):
回复 楼主:
怎么好的,换了程序芯片吗?

网友C:
有始无终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