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各位大虾帮帮小弟,有图的发个上来,知道的跟我说一下,不胜感谢。我买机的时候没给我说明书

网友A:
呵呵;
电源AC100~240V接到L、N端子;
下面+ —是外供的DC24V电源,你可以用这个当输入信号的电源;
输入公共端接+ -都可以;
输出是继电器的,对应公共端找对就行了;

网友B:
下一本CPM操作手册,上面很详细。。。。根据型号,L和N接220V电源。。。然后就可以编程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