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富士变频器遇到恒速过电压如何解决,请过路的大侠都来发表看法。交流交流

网友A:
不知是新的还是在用的?可试调下减速时间看看,不知带的是什么负载,有无制动元件?

网友B:
没有制动单元是吗?没有 的 话改参数,那个忘了,只记得是9999改为0000。富士后追加的说明,一张纸里有

网友C(2010-09-23):
二楼的说的 设减速时间肯定是不行的  设减速时间只能是减速过压 估计是直流母线不准 你查一查你直流母线电压多少 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D:
恒速都会出现过是电压,,,变频坏了,,,你用表量下母线上的电压,,,西门子的正常是在650--700V左右,,如果是真的电压过高了,,你可以试试和其他变频共用直流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