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同为5V的开关电源与直流稳压电源,同一个负载为直流电机,用万用表检测电流不同,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功率一般不会太大,直流稳压电源的功率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B:
区别有多大,电机端电压是多少,不知与输出纹波和稳压精度、以及测量方式、电源的负载能力有无关系。
如果是阻性负载呢?不同的负载下。

网友C:
很多原因 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高频干扰引起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