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1故障再问咸工

楼主(2010-07-22):
这个故障是我在面板没有灭的情况下,带电拔插CPU板的排线造成的。会不会是CPU坏了。上电显示OPE1然后复位,把参数0-00设定成251就可以工作了,每次断电之后,上电之后就要重复以上步骤。(B-01是对的。参数也恢复了出厂值试过,就是不行。)

网友A:
CPU应该不坏,是CPU外挂存储器坏掉吧?如手头有同类型号的机器,换一下试试。

以后小心啊,可不要带电拔插CPU电缆了,搞不巧模块也要炸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