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块替代

楼主(2010-07-22):
请教各位老师,IGBT的驱动快坏了,它的型号是A3020V,问能否用A3120V替代。

网友A:
看一下两块电路的引脚,引脚数和进入引脚的信号完全一致的话,可以代换试试,先脱开IGBT电路,检测正、负脉冲电压满足要求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可上电试机一定要在IGBT的供电回路串接灯泡试机啊。
有的集成电路查不到资料,可根据在电路中具体的连接,判断能否代换。必须由电路分析得出结论。
另外,楼主可到网上的各个元件网站,如21ic网站,37ic网站等查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指点,我已经按你说的方法成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