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家里的三插,没有地线的。可不可以自己引一条线,接到自来水管(铁管的)上去?

网友A:
自己打跟地桩爽爽。

楼主:
不是吧~~我都快给我的电脑电死了。

网友B:
以前我也发现机箱老是带电,晚上甚至可以出小火花,房间距离洗手间很远,后来我是把机箱拧上一条电线,一头连在窗户防盗网上。解决问题了。

楼主:
你这做法似乎跟接在水管上差不多。楼上几位出来说一下,为什么不能接吧

网友C:
关键是考虑安全,只要固定好了一般也没啥问题。很多农村地区现在也还在这样接的
关键是固定好,接触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家里的三插,没有地线的。可不可以自己引一条线,接到自来水管(铁管的)上去?

绝对不可以! 安规里明文规定有这条的
搞不好会闯祸的 原因的自来水管并不是一个绝对低阻的接地体,管子在某些条件下会存在接地电阻很高, 当用做接地体使用时如果设备漏电,且漏电电流很大时会使水管带电且电压很高 严重威胁到人身安全!!

网友D:
兼作接地线的电线管或者电缆桥架都要在接头处焊接跨接线以保证接地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