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1.添加引用的问题
一般在开发环境下会在三个地方存有microsoft.mshtml.dll文件。所以在添加引用时,也会出现三个看似一样的项。对于开发者来说,引用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开发。但问题会出在软件发布之后!在客户的机子上运行时,通常会提示文件的签名不正确,无法加载。
解决的方法就是删除现在对mshtml引用。重新选择正确引用。就是选最下面那个。路径是:
x
:\program files\microsoft.net\primary interop assemblies\microsoft.mshtml.dll 。把引用对话框拉大,可以看到文件的路径。
2.类型选择错误
如果问题一解决了,或者开始就选对了。可能客户机了上运行又报 system._comobject 无法强制转换到 htmlwindow2class 、htmldocumentclass或其它类似的错误。在开发者的机子上运行,却完全正常。这时通常我们会狂抓,完全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开发环境下用obj.tostring()显示是htmlxxxxclass在客户机上得到结果却是system._comobject.
解决方法很简单用htmlxxxx替换htmlxxxx
class
即可。可以通过查找替换把所有的htmlwindow2class,htmldocumentclass 等 后面的class干掉。不过注意,别把你的 public class xxx 弄成public xxx
以上方法在visual studio 2008上实战开发中总结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