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万能表在实际操作中能查短路,漏电,接地

具体怎样操作

求高手做详细教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停机状态吧!短路保险会熔断,万用表测相间有电阻就可判断。漏电用电笔测试,或用万用表测对地电阻。接地,可测设备外壳与地线间电阻。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C:
2楼说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