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裂开

楼主(2010-07-22):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漆包线为什么会裂开

网友A:
漆包线有没浸过漆

网友B:
漆包线的漆皮裂开?
质量是否合格。

网友C:
使用时间长了以后,漆包线有可能会开裂。

楼主:
对,是漆皮裂开了。
不过我们装配的时候要浸在清漆里4个小时,然后再放在烘箱里烘12个小时(温度是60-120°)
质量合格的

网友D:
不是你的浸漆有问题,就是你的绝缘漆有问题!

网友E:
或是烘箱温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