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我有一台PWS1711-STN(原供应商已不做了)我想将里面的程序取出来,下载到一个新买的PWS1711-STN里面,不知行不行(不知道原PWS1711-STN里加没加密码)。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上载,然后下载就可以了。

只不过上载的项目不能编辑,只能用于下载至同型号的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载,然后下载就可以了。

只不过上载的项目不能编辑,只能用于下载至同型号的屏中。

Regards
谢谢你指点,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