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问题一:
请教松下FPX-C60T的PLC怎么与变频器接线?

问题二:
还有请教怎么控制变频器?

问题三:
驱动器不是也可以控制马达的正反转还有 变速功能吗?为什么用变频器?

因为手上没有硬件,只有说明书,是东元7000cx的变频器,举例用其他变频器也可以。

网友A:
呵呵;你准备用什么方式来控制?
模拟量、多段速还是通讯方式?

网友B:
先看下变频器的说明书,了解后,选择一种控制方式,再考虑PLC去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