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分压电阻
上拉电阻是指:将某电位点采用电阻与电源VDD相连的电阻。比如,LM339比较器的输出端在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端是悬空的(集电极输出),采用上拉电阻可以将电源电压通过该电阻向负载输出电流,而输出端低电平时,输出端对地短接。
   下拉电阻就是在某电位点用电阻与地相连的电阻。如果某电位点有下拉和上拉电阻就组成了分压电路,此时,电阻又叫分压电阻。

作用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专业供应二氧化碳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有毒有害和可燃气体检测仪等现场检测仪表。

网友A:
文字一大堆,咋就不见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