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图绘制02

——IGE+XAO产品经理 汪文鸿
如果想查看前面所讲章节,请点击:
1、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创建项目
2、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图绘制01

如果第二页或者其他页面需要引用第一页断路器Q1的6号连接端,比如新的电位名称为L31,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连接关系呢?

您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实现转移。
1. 在断路器Q1与主触点K1之间绘制一条电线。
2. 找到符号库”EN60617UK”下的“引用”,选择符号“POTR”,即引用向右,将符号放置在电线的末端,将其命名为L31。您可以看到此符号右边有个小黑点,其实它是一个带有“图纸\路径引用符号”的文本。您可以点击编辑文本 来查看。
注:
符号的连接点应该放于电线上。您可以点击“视图”菜单的“内部连接”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3. 新建一个页面2
4. 绘制电位线。您可以选择上电位或下电位,当然也可以选择自由位置的电位。从工具栏中选择自由位置的电位,将其命名为L31。 则它们将会出现交叉索引的关系,如1.3 。双击该数字,则会跳转到与之相连的部分。同理,在绘制一条电位线N,也会自动出现交叉引用。
另外,在这边您也可以放置一个引用符号,如下图所示:

楼主:
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很容易转移电位,创建连接关系。

如果您的电脑屏幕足够大的话,您还可以创建多个绘图窗口以便您查看与修改。  在选项卡上右击您所需要的图纸,选择新建水平栏或者垂直栏。此例为新建水平栏。如下图所示:

如果想查看对应的视频,请点击:http://www.xuegongkong.com/section/details/2010071310055800002.html

联系我们:
IGE+XAO 中国
SEE Electrical电气CAD专家
地址:南京市广州路5号君临国际B栋801
电话:+86(0)25 8689 0716 84650534
传真:+86(0)25 8465 0564
Email:zhouqin@ige-xao.com
网址:www.ige-xao.com.cn

楼主:
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图绘制02

——IGE+XAO产品经理 汪文鸿

控制回路的绘制
您可以选择符号库里的某一类别,右击图形概览,查看符号的图形信息。比如,右击符号库“EN60617”下的“开关设备,一极” ,选择图形概览,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您可以很直观的查看符号信息。
选择所需要的符号,例如常开按钮S1,常闭按钮S2,接触器线圈K1等。这时候,如果您从符号库拖出一个名为K1的常开触点,则线圈与其触点之间会自动出现交叉索引链接关系。
说明:
自动显示的数字,代表相应的触点或相应的线圈的位置。此例的1.5就说明其有一个常开触点的位置在第一页第五路径。如果你双击该数字,则会跳转到相应的触点,并出现一个图钉 指示。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上一节的主常开触点,其名称为K?,还没有对应上相应的线圈。双击此组件,弹出“组件属性”对话框,大家可以注意到在“产品”这一行值的右边有个小倒三角形 ,点击此处,可以选择要对应的线圈,本例为K1。(本例只有一个线圈)。

楼主:
同时,也将自动出现交叉索引链接。
线圈K1下M也将自动出现,其意味着主触点的位置。
这样,一个简单的电机直接起动就画好了。接下来,将会描述一些绘图技巧以及设备库的添加。 敬请关注。

网友A(2011-07-04):
看起来还不错,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