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问一下,我这里有两台变频器,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10A,而我用钳形电流表丛变频器输出测的电流才5安,变频器过流保护,请问各位老大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你的钳表有问题。钳表一定要能测量谐波电流的钳表才行呢,一般的钳表只能测正弦波交流电流。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不是正弦波。近似正弦波。

网友B:
电流不是正弦波。近似正弦波。

网友C:
但一般变频器,钳表所测与面板显示电流值虽有小的差值,如相差5%以内,基本上是相符的。钳表所测为5A,显示为10A,差异太大,不排除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异常,导致误停机保护。
另外,东元等变频器,当变频器容量设置变化,其电流显示值便产生相应变化,这可能为软件和硬件上同步改变了电流检测信号的输送范围(或电路的电流/电压比)所致。注意变频器容量或电机容量设置等相关参数,看一下有无偏差。

网友A:
我们在做西门子的MM440或6SE70的输出电流检测时,采用LEM公司的电流检测仪器,与变频器所显示的电流值是完全一致的,轻载和满载均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