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S13与S7-200通信

楼主(2010-07-22):
温控仪表用的是 SRS13 要跟PLC通信,通过PLC给温控仪写上的设定值。PLC用的S7-200的,温控仪支持MODBUS和shimaden协议,请问通讯选用什么协议,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选用Modbus,那么S7-200侧调用Modbus库。

选用Shimaden,那么S7-200侧使用自由口通讯,根据Shimaden协议编写通讯程序。

楼主:
没有写过通讯程序,能不能给个程序例子看看

网友B:
用MODBUS直接调用库程序,通讯至少也要知道: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等常识

网友C:
希望能介绍详细的编程方式

楼主:
我的那个编程软件里面没有MODBUS协议库,添加的时候在library里面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