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SSD(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调试说明

1、通电开机后按M键出现DIAGNOSTIS后按向下键头找到SET 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按M键进入菜单,按向下键找到FIELD CONTROL(励磁控制),按M键进入找到FLD.CTRL MODE(励磁控制方式),按M键进入菜单,把VOLTAGE CONTROL(电压控制)改成CURRENT CONTROL(电流控制),按两次E键退出;按向下键头找到SPEED LOOP(速度环),按M键进入,按向下键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M进入菜单,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按E键退出.
2、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头找到PARAMETER SAVE ,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键头,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
   3、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如果是内部励磁,则不用去掉励磁线,调速器会自动禁止磁场),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为了防止电机有剩磁,请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ARMATURE,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调速器停止信号。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

4、调试注意事项: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让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速过程中注意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
5、590C面板电枢电流,励磁电流,电枢电压设定
在面板上有六个小电位器,从左到右依次为:第一个为电枢电流百位;第二个为电枢电流十位;第三位为电枢电流个位。第四个为励磁电流十位,第五个为励磁电流个位,第六个为励磁电流小数点位。

电枢电压设定表(图电枢电压设定表)

测速返馈板的设定方式:在测速板在下方有一个AC/DC的选择开关,直流测速发电机,请将电压选择开关打到DC模式。

实例设定:

1、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5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15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1500*110/2000=82.5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2或3,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8,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0位,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82或83伏。

2、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20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20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2000*110/2000=110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1,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1,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100位置,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110伏,两排的电压值算法为:100+1*10+1*0=110V.即当100开关处于ON状态时,将第一排电阻值乘以1,将第二排电阻值乘以10,最后这两排电阻值相加后再与100相加,就是设定的反馈电压值。

昆山科瑞艾特电气有限公司
590直流调速器销售与售后技术服务!

网友A:
请核实后再发,不要误人子弟。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这个调试说明写出来就是为了能方便大家用的,您认为是误人子弟,那么您一定有独到的看法,请您指正其中的不对之处,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方便与帮助工控朋友!
昆山科瑞艾特电气有限公司
590直流调速器销售与售后技术服务!

网友B:
以前搞过直流调速 现在忘记了 总之一套优秀的直流调速调试是件很复杂的事 当然 直流调速的优越性也是非变频调速和其他交流调速可比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 测速电机的参数为110V/ 2000RPM,主电机的额定转速为2000RPM,那么测速反馈板设置如下:首先算电机达到2000转时需要的反馈电压:2000*110/2000=110V,那么在测速板上第一排电阻开关打到1,第二排电阻开关打到1,右下角0-100电阻切换开关打到100位置,现在测速板的设定电压为110伏。即第二排的电阻位为1*100+1*10=110V.即当100开关处于ON状态时,将第一排电阻值乘以10,将第二排电阻值乘以100。

我不晓得这一段是你自己写的,还是照别人抄过来的,总之你这个拨码定义是匪夷所思,这样拨码是要害人的,自己核下。

网友C:
呵呵,转速环的反馈系数搞起来还是很烦琐的。容易搞错。不是很方便。欧陆的590我始终没用过。现在搞直流的,简单一点的,我就上6RA28。很顺手。

楼主:
这段解释确实是写错了,应该是:当开关拨到100时,第二排的开关仍然是乘10,第一排的开关仍然是乘1,然后相加,也就是说设定162伏的反馈电压设定方式为:0--100的开关拨到100位置,第一排拨到2,第二排拨到6,100+10*6+1*2=162。
感谢lifuquan611的指正。
昆山科瑞艾特电气有限公司
590直流调速器销售与售后技术服务!

网友C:
好,很不错的切磋和讨论。

网友D:
590 用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于6RA70 调试方面来说有些会简单一些。只是手册没有西门家的翻译的好,看的明白。特别是功能图方面看的更明白些。

需要USB-590数据线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E:
调欧美的驱动,还是以功能图为主。光看参数没有什么用?居然能在这里看到590的帖子。

网友F:
楼上的多半都要用PCB板的吧,如需要请联系我,深圳巨业电路有限公司,我们是做快板为主,
QQ603097993电话15012843995

网友G(2010-10-08):
供应590C调速器、电源板
需要590C调速器、电源板、光码板、控制板的可以和我联系哦。
联系电话:021-33197223;QQ413130665

网友G(2013-11-12):
回复 网友G:
呵呵!很久不上来了,干的还是老本行哦!
供应590C调速器、电源板
需要590C调速器、电源板、光码板、控制板的可以和我联系哦。
联系电话:021-33728561;QQ413130665
我们的工程师对590的调试、维修技术已是非常的精湛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多学习了解590

网友:
回复 网友G:

楼主(2014-02-12):
科瑞艾特电气正在举行SSD590直流调速器买就送这个活动,详情自行联系
昆山科瑞艾特电气有限公司
590直流调速器销售与售后技术服务!

网友I(2019-06-17):
我有一个590C调速器,配了一个通讯板,但是不知道怎么通讯,有朋友知道吗??是RS485的板还是RS422的板?

网友J:
   这个C型机用了两次。共5台,使用后经常报乱七八糟的警。断电后又好了。实在没办法,后来换成了P型机,啥事都没有了。后来听说P型机是原装的,C型机是国产的。搞的我看到C型机就烦。

网友K(2022-07-09):
590直流调速怎么复制参数,我想复制下参数,有大神知道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