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CPU 314IFM 才能实现PID 控制?

楼主(2010-07-22):
各位老师:这是300 硬件手册上的,看样子313C 和 314 都无法用SFB41 或者FB41做PID控制了,是这样的吧?谢谢!

网友A:
非也~
SFB41与FB41功能完全一样,低端的型号的ROM中并不包含SFB41,因此为了照顾这些型号使用,西门子开发了FB41.

楼主:
谢谢cvlsam老师!意思是313C和314 都可以用FB41了?

楼主:
我用了FB41 在OB100里初始化 ,都不行啊!

网友B:
都可以用的
你可以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A:
就能不能用PID这个问题,已经不想与楼主做任何探讨了。
早先的你另外一个帖子中,已经告诉你去看看FB41的引脚说明以及告诉你西门子Step7提供了实例,你却都不去找,而整天贴个没有用的图片等喂饭……
基本上这样的学习方式玩任何品牌的PLC都玩不转的。

楼主:
呵呵 cvlsam老师教训得是!主要是那个实例我看起来有点晕,我再研究下

楼主:
谢谢 cvlsam 老师的棒喝!我通过监视DB 的参数表发现没有问题,是具体数据设置上的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输出了!再次感谢 cvlsam 老师! 研究中

网友C:
300都可以调用FB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