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c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最近小弟遇到个问题,在调试WINCC的时候外部模拟量并没有接线,只是单独对PLC柜子调试,但是监控画面中读取的模拟量是有值的,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变量建立时,选择了初始值。

网友B:
漂移值,这个值是不准的,很正常

楼主:
WICC
那会不会是模拟量的模块的问题,或者是线接错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是模拟量的模块的问题,或者是线接错了呢?、

模拟量模块不接线默认为开路,即上溢出,值为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