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FX系列PLC在运行的时候偶尔会有瞬间自动重启现象,这常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除了更换PLC外,还有没更好的解决办法啊?本人是新手,真诚求教!谢谢!

网友A:
能确定是PLC的问题吗?
检查了电源可靠么。

网友B:
FX系列PLC在运行的时候偶尔会有瞬间自动重启现象----------PLC问题,只有换PLC了
另外你怎能判断是瞬间重启了呢?
停机再启动,程序处于初始状态,程序怎么会乱呢?

网友C:
检查电源是否有瞬间断电,或PLC上DC24V有短路;
或周边有强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源是否有瞬间断电,或PLC上DC24V有短路;
或周边有强干扰;
重点观察电压波动,电源闪断。

网友E:
应该是电源不正常

网友F:
PLC内部电源查下,是否机器振动太大,引起电源板上的保险座接触不良,以前有过发现一例。

楼主:
我看过了,电源没问题,24V的,由于用到了好多微分指令,在程序走到一半的时候,如果重启,那些指令本该执行的却没有执行,导致机械设备死机

网友G:
电源问题,要不就是PLC内部电压变换器有问题,如虚焊,氧化,也有可能是外部电源功率偏小,换个功率大点的24VDC电源,滤波电容要大!

网友H:
Try to reduce the running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