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3):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本人是个经验比较少的维修,但遇到问题,总是忘记问。毕竟有家,有时候要带孩子,还要工作。今天借休息,提出一个对你们来讲应该很简单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却很困惑。
 公司有台设备,用的大都是步进电机,有个做Z方向运动的,马达每次好象都丢步。但不确定是滑轨脏了,还是连接线不行。《我上传了图》我想问的是:
1,控制Z方向运动的马达,它有三个感应。好象是光电的。上下限感应,中间的到底是原点感应还是零点感应。因为我们调整设备都是输入数值的,如下图。
2,如果是原点感应,那么它回原点时 是按照读数来的,还是靠感应?
3,步进电机丢步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

谢谢你们,真的感谢。

网友A:
任何机器的原点数据就是0,如果作为原点开关使用,那就在这里清零了,看上图,如果原点装在中间是不合理的了,如果是反走回来,这时就差一个开关位。
步进电机丢步,多为力小了,功率不够,如果机械卡位,那就基本上与电机无关了。
另外,所有的机器回原点是不计数的。

网友B:
中间的到底是原点感应还是零点感应不好说,这要看你正常回归后马达的停止点。我只能说是马达初始化的参考点。不一定是你看到数值的零点。零点要看程序是怎么定义的。
光电开关肯定是靠感应的。没有读数。
步进电机丢步有很多原因,上面2楼说了两种,我再加两种,启动速度太高,加速度太大。这是两种设定参数。功率不够我认为不可能,因为机器在使用中。除非马达坏了。滑块有没有坏很好判定。断电,用手转动马达轴感觉有没有卡住感。很轻松就是好的。

网友C:
中间的开关估计是保护开关 报警用的 防止各轴打架
如果每次都能走到同一位置但不是预想的位置就不是丢步,而是参数调乱了。
(不懂最好别乱动)
这种步进驱动的设备对外行来说,有几个常数要注意(不懂最好别乱动)
(特别是用的通用型控制器,用户可调参数N多,非常不好,有说明书最好认真细读):
1。马达驱动器的调节 a>细分数
  首先确保此项还是原封未动的。
2. 控制器设置参数 (不懂最好别乱动)
  a> 马达步距,即马达走一步滑块走多远。可用丝杆螺距除以细分数而得。
     也有些控制器是设置丝杆螺距 以及驱动器细分数或者步距角,
     又或者是又上述参数换算而得的常数。
3.可造成失步的参数
 马达驱动器: a>驱动电流 b>驱动器电源电压及功率
 控制器:a>加速度  b>最高速
其他原因:马达连线松动,挤压断线,马达与丝杆不同轴,滑块卡死

网友D(2012-06-29):
个人觉得中间点应该是一个动作控制点,用来接收和反馈信号用的,步进电动机丢步可能是功率驱动器的问题,先检查看看

网友E(2013-02-28):
丢步基本上是电机小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