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3):
   s7-200的仿真软件不是西门子公司编写的,国内有人将它汉化,其v2.0版可以对s7-200编程软件v4.0 编写的程序仿真。该仿真软件不能对s7-200的全部指令和全部功能仿真。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学习s7-200的工具软件。
   该软件不需要安装,执行其中的“s7-200仿真.exe”文件,就可以打开它。点击屏幕中间出现的画面,输入密码6596后按回车键,开始仿真。
   软件自动打开的是老型号的cpu 214,应执行菜单命令“配置”→“cpu型号”,用打开的对话框设置cpu的型号为cpu 22x。
  下图左边是cpu 224,cpu模块下面是用于输入数字量信号的小开关板。开关板下面的直线电位器用来设置smb28和smb29的值。
  双击cpu模块右边空的方框,用出现的对话框添加扩展模块。
   仿真软件不能直接接收s7-200的程序代码,必须用编程软件的“导出”功能将s7-200的用户程序转换为扩展名为“awl”的ascii文本文件,然后再下载到仿真plc中去。
   在编程软件中打开主程序ob1,执行菜单命令“文件”→“导出”,导出ascii文本文件。
   在仿真软件中执行菜单命令“文件”→“装载程序”,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下载什么块,点击“确定”按钮后,在出现的“打开”对话框中双击要下载的*.awl文件,开始下载。下载成功后,cpu模块上出现下载的ascii文件的名称,同时会出现下载的程序代码文本框和梯形图(见下图)。
  执行菜单命令“plc”→“运行”,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如果用户程序中有仿真软件不支持的指令或功能,执行菜单命令“plc”→“运行”后,出现的对话框显示出仿真软件不能识别的指令。点击“确定”按钮,不能切换到run模式,cpu模块左侧的“run”led的状态不会变化。
   可以用鼠标点击cpu模块下面的开关板上的小开关来模拟输入信号,通过模块上的led观察plc输出点的状态变化,来检查程序执行的结果是否正确。
   在run模式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用程序状态功能监视梯形图中触点和线圈的状态。
   执行菜单命令“查看”→“内存监控”,可以用出现的对话框监控v、m、t、c等内部变量的值。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2010-09-05):
肝缝合术
很好

网友B(2010-11-15):
太谢谢楼主了!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用的仿真器了!这么好东东这么没有人顶呢!

网友C(2011-03-24):
在这是CPU类型时,下面有一个地址,要怎样填写呀?

网友D:
的确好用,谢谢楼主,在请教,以前我的仿真软件可以和编程软件通过通信连接的,呀,现在怎么也连不上了,波特率和COM1或USB口都试过了,怎么也连不上,为什么?

网友E(2011-05-06):
学习中,解决了心中的疑问

网友F(2011-07-01):
为什么我的编辑程序是wap,而向导出来也没有awl

网友G(2012-02-27):
好像有子程序的话模拟不了吧,简单的逻辑功能可以仿真

网友H(2012-04-21):
我来得是不是太晚了!

网友I:
来晚了,什么也没有找到

网友J(2012-09-07):
不过现在不能下载了,楼主能补下种子吗

网友K(2014-07-11):
能把仿真软件发给我不  楼主好人。345619954@qq.com

网友L:
新手一只,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下

网友M:
只能仿真简单的,复杂点的就不行了

网友N(2015-03-06):
真好 工作能用上 谢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s7-200的仿真软件不是西门子公司编写的,国内有人将它汉化,其v2.0版可以对s7-200编程软件v4.0 编写的程序仿真。该仿真软件不能对s7-200的全部指令和全部功能仿真。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学习s7-200的工具软件。
   该软件不需要安装,执行其中的“s7-200仿真.exe”文件,就可以打开它。点击屏幕中间出现的画面,输入密码6596后按回车键,开始仿真。
   软件自动打开的是老型号的cpu 214,应执行菜单命令“配置”→“cpu型号”,用打开的对话框设置cpu的型号为cpu 22x。
  下图左边是cpu 224,cpu模块下面是用于输入数字量信号的小开关板。开关板下面的直线电位器用来设置smb28和smb29的值。
  双击cpu模块右边空的方框,用出现的对话框添加扩展模块。
   仿真软件不能直接接收s7-200的程序代码,必须用编程软件的“导出”功能将s7-200的用户程序转换为扩展名为“awl”的ascii文本文件,然后再下载到仿真plc中去。
   在编程软件中打开主程序ob1,执行菜单命令“文件”→“导出”,导出ascii文本文件。
   在仿真软件中执行菜单命令“文件”→“装载程序”,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下载什么块,点击“确定”按钮后,在出现的“打开”对话框中双击要下载的*.awl文件,开始下载。下载成功后,cpu模块上出现下载的ascii文件的名称,同时会出现下载的程序代码文本框和梯形图(见下图)。
  执行菜单命令“plc”→“运行”,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如果用户程序中有仿真软件不支持的指令或功能,执行菜单命令“plc”→“运行”后,出现的对话框显示出仿真软件不能识别的指令。点击“确定”按钮,不能切换到run模式,cpu模块左侧的“run”led的状态不会变化。
   可以用鼠标点击cpu模块下面的开关板上的小开关来模拟输入信号,通过模块上的led观察plc输出点的状态变化,来检查程序执行的结果是否正确。
   在run模式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用程序状态功能监视梯形图中触点和线圈的状态。
   执行菜单命令“查看”→“内存监控”,可以用出现的对话框监控v、m、t、c等内部变量的值。
请问老师,这个仿真软件对S7-200各种应用指令都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