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7-23):
请问进线柜上的刀开关、断路器、互感器是根据什么选型的(我指的是电流)

网友A:
请问进线柜上的刀开关、断路器、互感器是根据什么选型的(我指的是电流)???
总负荷电流。

网友B:
简单地说,根据负载电流、负荷性质、导线规格等情况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