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0-07-23):
我公司现有一个测量水池液位的4-20mA液位传感器,我们已经把输出接入PLC,如何把信号输出再接入水池液位就地显示仪表中?

网友A:
可以考虑4-20MA.DC信号串联接入PLC和就地显示仪表。

网友B:
你可以先把传感器后端接入仪表 然后仪表再输出个4-20MA给你的PLC,这样就一体显示啦

网友C:
可串入4~20ma的表头,不过要根据水位自己刻度,不一定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