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电机刹车线路请教(从来没见过!)

楼主(2010-07-23):
图为公司里的3T的三菱小车线路,
不理解的是提升下降动作电机的
刹车怎是串入电机V相
哪位师傅可能帮忙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A:
接入几相 取决于电机的接法,当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从交流电源上切断,并把它的两个接线端立即接到直流电源上(Y接时,接入二相定子绕组;△接时,接入一相定子绕组),直流电流在定了绕组中产生一个静止磁场。由于机械惯性,转子仍在转动,于是转子绕组中感生电动势,并产生感应电流,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其电磁转矩与转子旋转方向相反,起到制动作用。

网友B:
一楼说的是能耗制动!特点制动快!电动自行车就是能耗制动

网友C:
这图是否有点那个那个

网友D:
其实这是一种安全行很高的制动方案。确保电机有正常的电流时松开抱闸。

网友E:
接触器吸合时 V相通过整流 给抱闸直流线圈供电 抱闸吸盘吸合 内部摩擦片脱开这样电机轴可以轻松旋转,当V想断开时,抱闸线圈失电这样摩擦片杀住电机轴,电机迅速停止旋转!

网友F:
能耗制动!

楼主:
从图上看,似乎与能耗制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电机是有直流刹车线圈的,而且和一般的接两相的刹车也没有明显不同。
动作也是一样的,得电电机运转刹车分离,断电反之。
有个不是很明白的地方,不管电机是什么接法,刹车线圈串入某相中不会产生分压,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G:
这个哪是什么能耗制动啊,就是串联接法的直流刹车。
至于楼上说的分压会造成三相不平等那是人家设计好的,肯定不是普通的220V或380V的直流制动线圈

网友H:
不太明白 那是台什么电机 要是三相异步电机 没见过这种接法 V相 串入桥式整流?那电机怎么正常运转 真没见过这种接法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前几天这台电机,包括刹车线圈都烧了。
现场有反应刚开始只是提升动作有停顿,但很快就电机冒烟了。
估计是刹车先出的问题,导致电机带刹车工作。
电机维修时也忘了让修电机的师傅注意一下,所以也不知道电机线圈上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修电机的师傅是按普通电机做的。
电机及刹车线圈维修后装上,工作正常。电桥和电抗都没坏。
如果电机绕线有特别之处,可能有一定的隐患。
还有一点不明白,
这样的设计,如果电桥坏了,刹车不就不工作,电机又正好缺相运行了?
恳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望能得到师傅们的指教

网友I:
你那个图纸上不是还有辅助接点吗
制动线圈旁边 是不是辅助接点和接触器有关联

楼主:
辅助触点是通过电机接触器控制的,不知有什么作用?

网友I:
辅助触点和接触器连接是确保刹车线圈的接通
刹车线圈接通辅助触点动作 接触器得电电机运行。外国很多小电机就是这样的 我们厂的科尼行车也是这样的 芬兰的  电路有所不同而已 它的制动线圈不是串入绕组 是一个单独整流单元 和建筑用的塔吊控制方式一样 还有高低速 你可以这样改进下 正反接触器闭合前刹车先得电 断开时刹车线圈先断开 原来电机是三根线现在加多两根独立的刹车线 整流器随便你放哪里或者控制柜里 整流器上面是接触器  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整流接触器先得电就行了整流器接触器也要两个

楼主:
主要想明白的就是刹车为什么可以串入V相,希望能得到师傅们较明确的解释.

网友J:
串入V相,可能刹车线圈是电流线圈,压降很小。
但我没看过类似设备,只是猜测。

网友H:
只看此图 不能理解  要是有电机内部线圈图 就好理解了,这电机肯定不是普通三相电机  。  只是普通三相电机用以上接线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