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3):
我有一台格立特小功率的变频器,上电就oc告警,那位师傅可以帮忙分析下原因。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1、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流检测电路损坏,输出一个高幅度的“过电流信号”;
2、驱动IC返回OC信号,OC检测电路损坏。

网友B(2012-05-28):
你好   检查   IGBT模块是否损坏   没问题检查  电流互感器     在检查  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