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FX2N)实例问题,请指导。

楼主(2010-07-23):
后面是——END。
如上程序RX2N 2AD读入可以显示。
PID运算结果不正确,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看别人总结的资料上写PLC运算时,数据是放大了十倍?是指PID运算过程还是其他情况都有发大?
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只能顶顶帖子;
得请哪位热心网友解答。

楼主:
等待答案啊~~~~

网友B(2011-05-12):
你的运算结果是多少?
我最近也在编程,刚才在实体PLC上进行尝试,当Kp=1,积分和微分为0时,PID输出刚开始为设定值和测量值的差值,慢慢会增加。不知道你的问题是怎样的 分享下 说不定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