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3):
安川616G5  15KW,上电显示OV,意思是主回路过电压,有没有那位师傅给指点一下,我没有找到问题~~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刚刚又查了下,调到参数U1-07显示的是900V样子的电压,然后我又用同类型变频器1。5KW的主板换上去,显示的意思就是设置错误,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是主板已坏~~

网友A:
楼主调出的是显示直流回路电压的参数吗?
若是,显示直流回路电压过高,可能为直流回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造成误报警。
过电压信号来源:一是由电阻网络对直流550V直接分压,由A7840线性光耦、运放电路将检测信号回馈CPU;二是由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二次绕组输出电压,经整流分压后,输送CPU。
应检查这两部分电路。

网友B:
楼主的检测结果如何,过程分享一下!

楼主:
昨天休息,今天检查,等修好了我一定把过程写下来

楼主:
U1-07参数就是监视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的

楼主:
搞了半天,还是没有查出个结果来,我想请教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是那一部分,谢谢~~我把图片传一下

网友A:
直流回路检测电路在下面的小板上,好像是五六只大个头的电阻, 一部分是用于开关电源起动的,一部分可能是由于直流电压分压检测的,顺电阻后查,即是电压检测电路了,测其输出电压(可能为运放故障使输出偏高),并人为降低电压值,看显示900V是否相应变化。直到查出故障点并修复。

楼主:
我用安川别的机子上主板试过,是主板坏了可是就是找不到是主板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噢,看来电压检测的前级电路(在下边小板上)没有问题,应该顺前级电路、通讯电缆到主板上的电压后级电路,由运放和数字电路构成(运放电路为多),故障可能为IC损坏,或外围电路造成输出犯错误。
不过,无图纸情况下,确实有一定的检查难度了。

楼主:
谢谢咸工的指点,本机已送走,不过不是修好的,是买了一块主板换上去,主板买回来之后,我对比着两面两块板上面的元件测量,也没有找出不同之出,本打算把元件对换着试一下,可是老板不让,他说万一把这块也搞坏了怎么办,不过我最终得猜想应该是这块板太老化了,不知道这样认为对不对~~~

网友B:
老化也是从哪些元件先老化,不可能一下子不显示,就说明很多元件一起不工作了,还是有一个先老化不工作了

楼主:
我想应该是先老化一个吧,因为现在好多厂家都是变频器坏了不是立马送出去维修的,可能放的时间长了,很多本来没有问题的地方都变的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