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3):
安川616G5  15KW,上电显示OV,意思是主回路过电压,有没有那位师傅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看先量一下主回路直流电压有没有超过约800V,没有超过就是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调到U1-07查看,已经差不多有900V了,请问一下是不是主板出了问题呢

网友B:
直流母线应该不是好复杂吧

网友C(2010-09-22):
切断所有变频器负荷,在上点试下,如制动单元、电机或是否在工作状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