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3):
最近做的项目他的鼓风机容量是90KW有用软起动的,有用变频器起动的,请问各位高手我选的时候是按重载起动选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还是按一般起动来选呢?

网友A:
一般就可以

楼主:
ABB
那我是直接按它手册上的一般启动选型就可以了哇,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不呢?

网友B:
一般应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