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控制 求 高手

楼主(2010-07-23):
 我 厂里  有个BK控制变压器 输入380 输出6.3    12.   36     127

  继电器接36 , 电磁阀 也接36,     继电器不吸合  。   拆下 电磁阀的36 , 就可以吸合了 。  再接上36电磁阀 没事 , 可是 继电器 分开后 就吸不上了, 必须 要拆下 电磁阀的 36  怎么回事??

楼主:
我QQ390056658    求助

网友A:
原因:1.变压器容量不够,或容量减少。
        2.继电器或电磁阀是不是新换的,如是新换的,可能需要的电源容量变大了。
    解决:更换较大容量的变压器。

网友B:
变压器容量不够或电源电压偏低。

楼主:
电源电压  368到379之间  不行吗

楼主:
再说 了   以前没事   自从 的  控制变压器 烧坏后   就这样了    是不是 电磁 有段路啊?

网友C:
继电器吸合后 量电磁阀两端电压。电压正常的话,你就换个电磁阀行了。

网友D:
应该是变压器容量不够,换个功率大的吧,因为电压够,电流不够.

网友E:
换变压器

网友F:
继电器欠压,你检查下电磁阀,要是电磁阀是好的就是变压器小了或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G:
换变压器。 注意现在的变压器都是做的好多个电压抽头的,如果你以前的是BK-100的只有36V 一组电压的,你现在换了BK-100   6。3   12    36   127 这种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你的问题了。。。。
原因是36V那组容量达不到100VA了,被别的电压组分担了点。

网友H:
猜测!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么!!若没解决可以把驱动电流调大试验一下。

网友I:
变压器容量不够,线圈得电没有足够的磁力,更换变压器

网友J:
电磁阀和继电器各自都能吸合说明没有问题,是BK控制变压器容量小造成的,一般按电磁阀和继电器功率和同时系数选变压器。若数量不多,把变压器容量增加一级即可解决。

楼主:
谢谢   我 应该是  电磁阀 的线 接地了   我 原来有俩电磁阀   拆下了  一个  收线机的   就没事了   拆下放线机的  不管事   我想 可能是  连电 或 接的了吧

楼主:
我 那里啊电磁阀 都是 主电源断电      电磁上电 刹车    所以运行的时候   可以挂上电磁电源    停车后  变压器 输出36V端 变成了 7V   拆下 收线机电磁就好的
  非常感谢哥哥们 的指点  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K:
口田匕电碰阀线有部分短路

网友L:
详细检查电磁阀和继电器线圈有没有匝间矩路。如果正常看下两个的总电流有多大。你的变压器36V那组有多大VA啊。电流可以不够大啊。

楼主:
o  谢了   明天我  量量    明天 给你答复  我的结果

网友M:
变压器容量不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