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3):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在一同一个计数器不同步数要输出一个动作.应用什么指令/

网友A:
搞不清你的意思;

网友B:
   计数器是用来计数的;同一个计数器不同步数,是指不同的计数值吗?要输出一个动作,是指驱动一个输出继电器吗?
   那么,假设情况下就是,计数器在某几个数值或某几段数值时,某输出继电器接通。

   这样的话,就用比较指令。
   不是的话,请重新描述。

楼主:
真吾意思本人学历有限,就是前辈讲一样
我明白了,多谢....

网友C:
用计数器的当前值比较,结果作为条件去控制其他的动作

网友D:
如为3楼描述,欧姆龙的有一个指令(查下指令,具体忘了),可以控制8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