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4):
我这里有台机床的变频器有时频率不稳定,持续10秒左右又恢复了,变频器3.7KW,铣床上面用的,变频器是用电位器来调速的,上次的电位器换了半个月不到,这次先把它换了,是一个6k欧的,电压也是正常,搞不懂有时为什么频率会不稳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频率不稳要分好多种情况呢。如果是周期的震荡(最典型的是正弦波),那是参数没有设置好,转速调节器的PI参数需要优化。如果是无规则波动,那是现场的噪声(干扰)引起的。比如给定电位器要采用线绕式的,不要采用碳模式的。电位器与变频器接口的导线不宜过长,2m以内,而且要采用绞线或屏蔽线。等等。

网友B:
用数字给定或段子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