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扇求助

楼主(2010-07-24):
电扇通电后,扇叶不转或者很慢,发出嗡嗡声,过段时间后才能正常运转。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扇叶,发现很皱,阻力很大。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轴承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轴承问题,是220V的电扇吗,再看看电容吧!

网友C:
应该就是家用的普通风扇吧,轴承缺油,使用时间长了油干了,拆下来用除锈剂之类的把转子两头洗干净,抹上黄油装上就好了,但注意最好用好的高温黄油,不然用一断时间又卡了,你现在开些时间才转就是时间长了电机发热把油垢化了。冷却了又卡了。

网友D:
上面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家用的普通风扇吧,轴承缺油,使用时间长了油干了,拆下来用除锈剂之类的把转子两头洗干净,抹上黄油装上就好了,但注意最好用好的高温黄油,不然用一断时间又卡了,你现在开些时间才转就是时间长了电机发热把油垢化了。冷却了又卡了。

网友F:
轴承缺油,使用时间长了油干了.

网友G:
三楼讲得正确。但加高温黄油一样不会用得长时间。你所讲的一般都不是行轴承的。所以你要先拆下来。用0号沙纸重新抛光打磨。再放上油。会好些。

网友H:
轴承 干了

网友I:
不通电时转着都阻力很大,楼主查查机械问题。该不是电路的事。

网友J:
现在的微风扇电机用的都是含油轴套不用轴承了用了一两年油干了,电机,只转子紧启动困难有时用手拨也横困难只能拆开用除锈剂清除油垢装配好用一段时间(贵的风扇时间长)无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