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4):
请教各路维修高手;变频器的驱动电路的电源滤波电容能不能容量换大?如100uF换成220或330uF?

网友A:
位置装得下就可以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置装得下就可以
别太大,大点无所谓

网友C:
大点都行  只要不小就OK

网友D:
大太多了会出现论坛里一位师傅所说的"坏充电电阻"的现象 如果没有必要 还是换原规格的电容吧

网友E:
只能大不能小  太大就浪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