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4):
在维修变频器时,能不能在不接假负载;启动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三相驱动电路电源电压?对模块有没有影响?请各路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你说的“启动”是指变频器的待机状态还是运行状态啊?个人认为两种状态下都可以,万用表是高阻抗输入的,关系不大。不过要注意上臂和下臂的“地”的区别,上三臂的“地”是所对应的U、V、W,下三臂是N

楼主:
启动是指运行。

网友B:
可以,但很危险

网友C:
严重推荐在IGBT模块断电下检测!!检测效果是一样的,不会出现表笔滑动造成IGBT模块炸掉。贴片元件引脚的距离大家清楚吧,表笔短路引脚绰绰有余了。
属于老虎嘴边捋须之举。
杜绝整机连接(IBGT模块正常供电)中,尤其是启动状态下检测驱动IC各引脚电压!检测中炸模块的事例不胜枚举!有更好的测量方法,有何必要涉此险境呢?

网友D:
不是我不大声,
告诉你我就能;
带载就不敢测,
是你太不认真。

(看看我的签名吧:“胆大心细就算好技术”。)
(下面的图中,我的操作是单手?双手?还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E:
咸工的做法和论述,还是被大家所信服的。

网友E:
断掉IGBT供电,测量IC输出波形,属于正规渠道,千万不要逞能或是怕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