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4):
我的充电器充电时电流表和电压表都超过最大值,充电器故障指示灯亮起,我马上关掉充电器电源,然后再开,还是同样问题出现什么原因啊,请大家告诉我,谢啦

网友A:
楼主你得说明白是什么充电器给什么充电啊,根据你说的好像是电压等级错了吧,你不说是电压超过很大吗,所以电流会很大。

网友B:
进电方的电压是不是设置正确

楼主:
电源电压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