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4):
今天刚想打印点东西,可是后来发现电源适配器坏了,好不容易弄开,可看到一个东西不知道是啥,好似是一个保险,想大家给个意见。这个两个图,大电容旁的那个白色的就是,它一极与电路板相连,一极接的电源。

网友A:
看着应该是个保险丝。

楼主:
可是我取不下来,参数也看不清楚,好像有E.T3.15后面还有什么就看不清了

网友B:
是保险丝

网友C:
3A的保险

网友D:
玻管保险,此开关电源中的市电接入端使用。

网友E:
瓷保险 开关电源中用的是延时保险 到卖电视机原件店买个3A的彩电保险焊上就可以了 不过估计焊上通电时"砰"的一声概率占大半!

网友F:
当然就是保险管的啦!

是那种延时保险,3.15A的。买个彩电的延时保险可以代用的!

不过你得先查明熔断原因并修复的呀

网友G:
延时保险

网友H:
3.15A保险

网友I:
肯定是保险

网友J:
保险丝但可能上去没有用

网友K:
3.15A的保险

网友L:
保险管分为直流保险管和交流延时保险管两种,而且还有电流保险和电压保险之分,它们也是不能互换使用的,不然就很可能起不到保险作用.
交流有脉冲,必须考虑浪涌电流,故而应该与同等电压用的直流保险丝不同。直流保险丝应该对过电流峰值敏感,而交流的应该对有效值敏感。
由于交流电流的浪涌,峰峰值有时可能会高一些那么这时电流会瞬间超出保险的保险电流,这时延时保险不会烧断,如果是持续的过流超出延时时间才会烧断.这就是延时保险的原理.(15904075083   刘长柱  专业生产经销 压力变送器)

网友M:
5*20,延时填充管状熔断体,断电先用万用表量下,坏拉在焊下,好的话就是别处问题。

网友N:
你知道是什么也没用,呵呵,说真的。

网友O:
此电路板上面已经有保险丝,这个应该是保险电阻,有一定的阻值。

网友P:
瓶管保险。。。。。

网友Q:
开关电源 电源保险

网友R:
就是保险

网友S:
E.T3.15      彩电维修者都知道这是个3.15A的延时保险管,只是它是瓷管式的。换个彩电上用的就行。换了以后还烧,那就要维修电路了,看你这个适配器制造质量不咋的,不是什么好品牌。

网友T:
3.15保险

网友U:
看样子是保险,没座的保险还真麻烦,不过问题没解决前盲目换保险也不明智。

网友V:
3.15a的保险,

网友W:
大家说的对,是保险。

网友X:
感觉是保险。

网友Y(2010-08-25):
3.15A的熔断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