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指令

楼主(2010-07-24):
那天看书看到这两个指令怎么以不明白它们有什么区别:ROR和RCR
各大侠都来指点指点!

网友A:
刚看了一下编程手册,
   ROR:目标器件内的数据,按二进制位循环右移。可指定每次移位的位数,进位标志不参与循环,但最终位被存进进位标志中。
   RCR:带进位循环右移。与ROR的区别,是进位标志的内容,参与到了循环移位中;移位时,相当于进位标志是数据中的一位。
   具体应用时是,标志对RCR结果有影响、对ROR没有影响。

   可用软件仿真进行观察理解。

网友B:
这些指令在编程手册中都有介绍,可以参考下

网友C:
一个参与循环移动(对参与的标志位有影响);一个不参与,仅数据本身循环变化(不影响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