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已知D100和M1
D100永远是正数,现在要用M1的开和关决定正和负再转存到M101
比如M1断开,D100=123    转存后D101=123
     M1闭合,D100=123    转存后D101=-123

听说改变最高位就是正负号,但怎样单独改写那个最高位呢?

网友A:
由于在PLC中,负数用补码表示,一个直观的办法是,在M1接通时,将D100值(16位二进制数)与HFFFF进行异或运算,然后加1存入D101。

网友B:
用0减去原来的数再放到D101中去

楼主:
1楼高深型,2楼才是机灵型!
比起我的方法,一个一个的最反,快多了!
两个都高手!

网友A:
3楼回答,看似简单,却显示出了功力!
我想了一下,才弄出个费力的方法。

不知还有其他方法没有,复杂简单均可。

网友C:
乘以负一

网友D:
ldi m1
mov d100 d101
ld m1
MUL K-1 d100 d150  16位乘法结果占双位,这里D150是占两位的(D150,D151)
mov d150 d101  因为原来值是16位的,结果取低16位就好

网友E:
NEG D101就可以了

楼主:
FX1N是没NGE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