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模块的原因

楼主(2010-07-25):
一网友问:
   这两天我们修了一台富士37KW的,测试驱动电压正常,测试模块也是好的,单独在PN输入24直流电UVW接星形24V的交流灯泡点亮了,三只一样亮也没有问题,就是装机后,一运行就炸输出模块,这是怎么的呢?而且都炸两次了,都怕的不敢搞了呀,恩师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开始装机后,我们就是在快熔那里串两只220V40W的灯泡,UVW接星形24V的交流灯泡,应该灯泡会亮吧?当时不亮,而且一运行就跳FUS,我们看灯泡不亮就换上快熔一运行就炸了,没有办法了,拜托,请指教!

炸模块的原因(答复如下):

1、驱动电源的负电压偏低,或电流输出能力不足,使IGBT不能良好截止,引起模块对电源短路;

2、触发端子有接触不良,引起模块端子悬空,造成误导通,模块坏掉;

3、模块损坏后,栅极旁路电阻同时损坏(阻值变大或开路),对栅-射结电容充电的旁路能力消失,引起IGBT误通。栅极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使引入栅-射极的负截止偏压大为降低,引起IGBT误通;

4、模块本身质量缺陷,如购买复新品拆机品,已存故障隐患,低电压供电正常,但恢复正常供电,运行则坏。

措施:

1、对比测量一下各只IGBT栅-射极电阻的大小,是否一致。如某只IGBT栅-射极阻值偏大,查有无旁路电阻开路;测量阻值偏小,先排除驱动电路的原因,则为IGBT模块损坏;

2、检查栅极串联电阻的阻值是否有异(一般为百欧姆至几欧姆,变频功率越大阻值越小),若有阻严重变大者,使引入栅-射极的负偏压严重变低,易炸模块!

3、检查驱动电路的滤波电容,有否容量下降或失效现象,配合检测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对比检测六路输出能力是否一致!

                                                                                    旷野之雪 2010.7.25

网友A:
说的太好了

网友B:
好文章,记录

网友C:
原因分析得很准确,支持

网友D:
又增长了知识!

网友E:
修好了吗?!

网友F:
xq09181工的帖子得顶

网友G:
顶下,好东东

网友H:
说得很好

网友I:
好文章,认真学习

楼主:
补充一点,如果逆变电路接24V输出正常,但逆电中串2A保险丝送500V电源,烧保险时,可能为模块存在绝缘缺陷(其实已经坏掉,低电压时试不出来)!尤其在购买拆机品模块时需注意.或者24V时输出正常,将供电串两只灯泡,变频器空载启动,灯泡高亮,说明模块是坏的.

不排除换上的新模块是坏的!

网友J:
相当正确的分析,

网友K:
谢谢你好文章!使我们又长一智。

网友L(2010-09-07):
太好了,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M:
好啊  说的好 支持

网友N:
分析的太好了,
学习了,谢谢!

网友O:
如何预防这些问题

网友P:
分析的很好,受益匪浅!

网友Q(2011-01-22):
讲得好,机器修没修好,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