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140

楼主(2010-07-25):
在使用中如果突然断电,D8140里的数值会丢失,
 再上电D8140里的数值会为零,哪位高手能把,
 D8140变成掉电保持型的呀!。

网友A:
这个断电是清零的,用得什么伺服,可以选用绝对编码器的伺服,上电后将伺服的位置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