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我用三菱的FX2N-48MT的PLC,想产生1KHz的脉冲,程序如下
 用的是DPLSY K1000 k0 Y0
可是我用示波器看不到方波,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哪位能给我一段产生脉冲的程序。

我的连线时,不带自锁按钮接到x0,用示波器直接连上y0和与之配套的com口。

网友A:
未做过该试验。
FX2N输出端子,似应当提供电源、并串接负载。

网友B:
DPLSY是可以发脉冲,脉冲数是1000,那脉冲频率是多少呢,你的程序中是0?

网友C:
有没有加电压?

楼主:
电压肯定加了,DPLSY k1000 k0 y0中K1000设定产生1K的脉冲,K0指对脉冲数没有限制,用Y0输出。
我没看到脉冲是不是有个什么标志我没有设置?奇怪中??
FX2N-48MT的PLC产生高速脉冲用设置什么标志位吗?要的话,是什么标志位?

网友C:
输出时Y0灯有没有亮?

楼主:
灯是亮的

网友D:
有一个完成标志位M8029,你的这个用不到,不用设定其它。你最好做成   LD M8000 PLSY K1000 K0 Y0 一直让它输出,COM端接DC 0V,表笔接Y0,另一表笔接DC24V量程要够大哦.

网友E(2010-09-18):
在fx2n可编程控制器中,为了输出高频脉冲,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出必须是晶体管,晶体管上必须是额定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