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25):
小弟有一个很紧急的项目,需要用FX3U-485ADP与三菱的FR-E700系列变频器进行通讯,不知这个485ADP的通讯相关参数在哪里设置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中有设置通讯格式的
你的通讯距离很长?如果不长用FX3U-485-BD要便宜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通讯距离是50M以内,但我已经加了一个FX3U-422BD了,不知可否再加一个FX3U-485BD?

网友B:
加了FX3U-422BD,就不能加FX3U-485BD了。FX3U-485ADP跟三菱变频器通讯有专用指令,不用这么麻烦的,你去看下3U编程手册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