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我是自学的新手 可以说是零基础,就是在用WinCC flexible 2007跟S-300组态时想做个离散量报警时,只能连接INT或WORD格式变量。在网上搜了下说是用一个WORD代替BOOL变量,可能是我悟性太差读不懂 哪位高手能详细说说? ?越具体越好,最好有图片。麻烦各位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学的新手 可以说是零基础,就是在用WinCC flexible 2007跟S-300组态时想做个离散量报警时,只能连接INT或WORD格式变量。在网上搜了下说是用一个WORD代替BOOL变量,可能是我悟性太差读不懂 哪位高手能详细说说? ?越具体越好,最好有图片。麻烦各位了 谢谢!!!

悟性差且懒惰不去看Help或者手册的人是不适合使用西门子产品的。

触发位决定了使用INT或者Word哪个位进行触发,唯一不同的就是你需要将报警位作为连续的位,当然,你可以不作为连续位,只不过你会浪费你的存储空间而已。

楼主:
谢谢 前辈的指教,还要跟您学习。还有个小问题:你用的什么版本flxcible?我的2007怎么没有【触发器地址】这一栏?

网友B:
哪个版本都应该有,否则你怎么定义变量链接。

楼主:
真的吗,难道我的软件有问题图     我的后面没有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