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大家好,
我有一个教学设计,已经有了印刷电路板设计,需要一个外壳和人机界面(现在暂时用了一个16*2英文数字显示器和几个按钮),不知道如果拆掉一个文本显示器的控制电路,用自己的微控来直接控制显示和键盘,有多困难。我的设计需要显示的内容用标准的人机界面软件程序设计不出来,比如列清单,等等。

网友A:
自己写程序控制液晶也可以。单片机教程上就有例子,键盘的例子就更多了。

楼主:
多谢tigermu!
控制液晶屏和键盘都容易,我就是从来没接触过文本显示器,不知道好不好拆开,然后跟我的电路连接,外壳里面有没有地方。有经验的朋友能回复一下吗?我打算买一台TD220之类的文本显示器,拆开看看,不过好多银子啊,250-300。有没有卖半成品的,比如外壳+显示器+按键,控制电路DIY的?谢谢!

网友B:
学习学习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C:
自己做的时候,如果MCU和LCD距离太远干扰比较大,你可以用赛钢或铁佛容做个外壳!

网友D(2010-09-09):
POP文本显示器的特点:
* 支持位(字)动态文本显示与设定功能
* 支持位(字)动态图片显示功能
* 支持ASICC字符串显示、浮点数显示功能
* 支持PLC多种寄存器访问和设置,地址输入方式与各厂PLC地址格式兼容
* 可定义功能键达31个
* 可灵活"贴放"多种格式图形(*.bmp、*.ico、*cur、*.jpg等)
* 交替选择"画面列表"和"元件列表"功能,便于用户查看和操作
* 支持屏保密码保护功能
* HMI工作状态显示(三位LED灯)
* 工程文件下载进度PC和HMI均有显示
 产品规格和技术参数:
型号 POP A型
显示屏类型 图形点阵LCD
背光灯 LCD背光
外型尺寸 180X111X38(mm)
安装尺寸 170X101(mm)
显示分辨率 192X64像素
有效显示区域 104(W)X39(H)(mm)
对比度 可调
可显示文字/图形 12X4行(中文)/24X4(西文)
灯,开关,多种格式图形,曲线,棒图
色彩 黄底黑字(或蓝底白字)
按键 22个(其中31个功能键可自由定义)
状态指示 POWER,RUN,TXD
屏保时间 可设定(缺省3分钟)
存储器 512KB FlashROM
输入电压 DC20V-DC28V
消耗电流 <120mA
使用环境温度 0`C-50`C
储存环境温度 -20`C-60`C
前面板防护等级 IP65
干扰防护(EMI) 1000Vp-p,1uS脉冲,1分钟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通讯端口 支持RS232/RS422/RS485
可扩展接口
可连接PLC类型:
三菱FX系列 松下FP系列 欧姆龙CQM、CPM系列
台达DVP系列 LG Master-K 西门子S7-200(PPI)
永宏FB系列 光洋S系列 施耐德NEZA系列
富士SPB系列 VIGOR系列PLC 丹佛斯VLT系列变频器
凯迪恩PLC 东芝机械TC系列 AB Micrologix系列
Modbus协议设备 日立MICRO-EH系列 GE-FANUC VersaMax系列
ECOSTEP驱动器 自定义协议 订制用户串口设备驱动
更多信息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http://www.chinahmi.com/
联系电话:021-51927017                  QQ:412659656
上海博深电子有限公司  www.chinahm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