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风大侠,
我现在需要连接三菱Q系列与GP37W2,我有232的通信模块,请把接线图给我好吗?

网友A:
这个可以查看GP37W2的手册,看下里面有没有和三菱的连接图

网友B:
与CPU上通讯口直接连还是加了模块?

楼主:
加了通信模块,请问有接线图吗?
PLC 9针 232口
PROFACE 25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通信模块,请问有接线图吗?
PLC 9针 232口
PROFACE 25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