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电视机的颜色不均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急!!!!!!!!!

网友A:
是消磁电路不工作引起的。PTC坏了。

网友B:
如果是显象管的话就是消磁电路中的热敏电阻损坏

网友C:
从信号的角度上讲,是色度信号出现偏差,原因是消磁电路不起作用

网友D:
消磁电阻变值。换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信号的角度上讲,是色度信号出现偏差,原因是消磁电路不起作用
胡说八道 如果是色度信号的问题那么就出现在色分离电路或者色放大电路 消磁电路和信号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如果是显像管电视机,就是消磁电阻坏了,如果是液晶电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显象管的话就是消磁电路中的热敏电阻损坏
呵呵!同感!!!

网友G:
7楼说的好,支持

网友H:
消磁电路,有电视消磁器卖大概10多元吧

网友I:
我认为应当是电视机附近有磁场如扬声器等干扰或者消磁电阻、线圈不良

网友J:
把机型和故障要描述清楚呀,如果荧屏是出现色斑,通常是消磁电阻故障,开机后立即开机,用手摸一下该电阻是否发热就知道了,发热正常,不发热说明有问题

网友K:
我家的电视机四个角上颜色变了,是何原因?

网友L:
最简单的是消磁电阻损坏,按原型号到电子元件店买个,装上就行了,前提是要拆装.焊接。再就是你的电视机刚关机后移动换方向了,需要马上收看,需要等5分钟以上开机。再一个我遇到的最隐蔽的电视机四角色斑现象,换消磁电阻.消磁线圈没有排除四角色斑故障,后来看到是偏转线圈自动后退了,那就是很早的三洋83P机芯18.20吋的无遥控电视机,遇到过两台。松开螺丝将偏转线圈向屏幕方向推紧后,紧固螺丝,一切正常了。维修时间久了,什么怪故障都有。液晶电视机应该没有此种现象的。

网友M:
1.消磁电阻开焊或损坏。多见。重焊或换新。
2.显像管被振,阴罩板变形,小见。报废。
3.强磁场磁化,或消磁电路严重短路磁化。小见。难以消磁。
4.色纯度调节出问题。及小见。校正不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