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我厂有一条6KV线路,电流互感器200/5,现在要运行300A的电流,开关、电缆都没问题,不知对电流互感器有何影响?对计量和保护分别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言自明的哈

你试试就会知道的啦

网友B:
计量误差增大 继保可靠性降低 总之一句话: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量误差增大 继保可靠性降低 总之一句话:不可以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实际当中也能运行一段时间的,有时还会很长时间

网友C:
根本就没影响

网友D:
不符合规定,要按配置标准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没影响

你也这种情况运行过吗?

网友E:
没有影响  关键是注意你表头 量程

网友F:
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G:
电流过大会照成电流互感器磁路饱和输出电流不准确。

网友C:
我用过 400A的  用100/5的互感器

网友H:
就是影响计量准确度!要不,大家都随便用还有意思吗?

楼主:
对保护应该也有影响

网友I:
有影响,会烧掉互感器的

网友J:
怎么还可以?根本就没法使用。仅就电流测量就行不通。电流表头量程是按5A满刻度刻度的,其刻度值是与电流互感器配套使用的。200/5的互感器,当回路电流达到200A时,二次输出是5A,表头5A对应的刻度是200A。200/5运行300A电流,二次输出成了7.5A了,不但无法显示电流,表头也受不了。只换300A刻度的表头也不行,必须同时换300/5A的互感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没有影响  关键是注意你表头 量程

偶也认为没有影响!

网友L:
按理论来说是不可以的
1、电流过大会照成电流互感器磁路饱和输出电流不准确。
2、无论是配模拟表还是智能仪表测出的参数是不准确的。
3、长时间工作在超负荷状态下互感器容易坏。
不过还有总可能,买的互感器不是很正规,自身就存在很大的精度误差。

网友M:
问题不是很大。你的互感器如果是保护互感器问题就更没有什么

网友N:
计量误差增大 继保可靠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