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6kv高压隔离开关能否直接断开8000KVA/6KV的变压器?因为开关有问题了,临时把开关(断路器)摔了,用6kv高压隔离开关投空载变压器,不知可否?

网友A:
绝对不行

网友B:
如果调度允许应该没问题 但估计不会同意

网友A:
10KV的隔离开关,允许操作
1、分合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
2、分合母线的充电电流
3、分合励磁电流不超过2A的空载变压器和电容电流不超过5A的空载线路,户外型隔离开关只能分合560KVA及以下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户内型只能分合320KVA及以下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V的隔离开关,允许操作
1、分合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
2、分合母线的充电电流
3、分合励磁电流不超过2A的空载变压器和电容电流不超过5A的空载线路,户外型隔离开关只能分合560KVA及以下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户内型只能分合320KVA及以下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这个还比较具体,谢谢了,不过好像允许的变压器容量有点小

网友C:
有点小
负荷开关还差不多

网友D:
那么大的变压器啊,有个房间哪么大吧,呵呵。